[资料工具] 基于纳瓦特MCU+NV6202

楼主(2018-06-25):
产品概述
      NV6202 是一款具有 PWM 调光功能的升压型转换器,在 5V 工作电压下,最大可驱动 39 个 LED 白光灯珠(3 串 x13 列)。该芯片采用电流模式和固定频率电路结构,通过一个外置电流检查电阻来调整LED 驱动电流;低于 104mV 的反馈电压可以减小电源损耗,提高转换效率。当电路开路时,过压条件出现,检测输出电压的 OV 管脚将会关闭转换器。NV6202 内置欠压锁定、1.3A 过流保护、过热保护以防止损坏输出负载。NV6202 采用 SOT23-6 封装形式。
主要特性
      2.5V 到 6V 的输入电压范围
      最多可以驱动 39 个 LED 白光灯阵列
      大于 92%的转换效率
      高于 1MHz 的开关频率
      软启动和 PWM 调光
典型应用
      车载屏
      监控屏
      数码屏
      掌上电脑屏
      平板电脑屏
      小型 LCD/LED 屏

嘿~ 去回复我的帖子领奖呀。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3244-1-1.html

网友A:
这个和单片机之间是通过PWM来控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单片机之间是通过PWM来控制吗

和MCU的PWM没关系,自己调节输出的。

网友B:
这个MCU的引脚如下所示,没有芯片PWM的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