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单片机烧写器?

楼主(2018-06-26):
请问大家量产的单片机程序烧写器有那些型号
1,支持绝大多数单片机型号
2,支持烧写数量远程控制
3,支持烧写程序加密,把烧写的程序加密后给工厂量产
     烧写完成则作废

网友A:
这样的烧写器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

新唐的单片机烧写器及软件倒有你想要的 2 3条要求

网友B:
找到所用芯片的一级代理,交由他们代烧录.以前行情是几毛钱一片.当然芯片得问他们拿.程序保密另签协议.

网友C:
烧录器加密的话,不如在程序里加密,烧录器加密自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