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59 12V转5V电路

楼主(2018-06-26):
2359 12V转5V电路 ,拆掉MP2359输入上电12V因为存在2200uF/16V电容,电压缓慢上升到12V,这个没问题。把MP2359焊接上去,输入12V直接拉低到2.7V左右不动,用万用表查了,都没有短路的地方。5V输出也没有短路的地方。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MP2359也更换过!!!

网友A:
你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D10 是干嘛的呢, 好象推荐电路上没有

网友B:
12V拉到2.7V如果是2359导致的一定会很烫,测试的时候有接负载吗?另外前级是什么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D10 是干嘛的呢, 好象推荐电路上没有

你把推荐的电路上传大家看下  我这个是同事的电路 也有很多机器试没有问题的。。。就怕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拉到2.7V如果是2359导致的一定会很烫,测试的时候有接负载吗?另外前级是什么供电 ...

供电是适配器  这个是没问题的 毕竟也有很多产品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拉到2.7V如果是2359导致的一定会很烫,测试的时候有接负载吗?另外前级是什么供电 ...

空载

网友A:
你找数据手册呢,  上面有推荐电路

网友C:
1,确保所有的电阻电容参数都是对的,特别是反馈电路;
2,确保芯片已经工作了,可以减小输出滤波电容,然后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通过纹波的频率来推断芯片有无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