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N79E003 ISP烧录总算搞定了

楼主(2018-06-26):
按收罗来的资料,试了两天,总是无法联机,后来下载了这个http://www.nuvoton-mc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30&extra=page%3D1   用附件里的烧录文件和上位机,可以联机和ISP烧录了,为了研究原因,我用串口监控查看了一下,网上下载的NuvoISP.exe,不论是2.00还是2.03,串口波特率都是如下
Time     Port  Event         Bytes Data(HEX)
10:25:39 COM1  SERIAL_OPENED 0     COM1 Opened.
10:25:39 COM1  SERIAL_OPENED 0     Baud rate: 115200
10:25:39 COM1  SERIAL_OPENED 0     Parity: NONE; DataBytes: 8; StopBits: 0
10:25:39 COM1  SERIAL_WRITED 64    AE 00 00 00 1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而jamesliu(作者)上传的界面也是2.00的ISP工具,串口实测如下
Time     Port  Event         Bytes Data(HEX)
10:30:34 COM1  SERIAL_OPENED 0     COM1 Opened.
10:30:34 COM1  SERIAL_OPENED 0     Baud rate: 38400
10:30:34 COM1  SERIAL_OPENED 0     Parity: NONE; DataBytes: 8; StopBits: 0
10:30:34 COM1  SERIAL_WRITED 64    AE 00 00 00 09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0:30:34 COM1  SERIAL_WRITED 64    AE 00 00 00 0B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0:30:34 COM1  SERIAL_READED 64    B9 00 00 00 0C 00 00 00 7F FB FF FF FF FF FF FF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也正如作者说的,他的联机波特率是38400,联机成功。
我就纳闷了,网上卖开发板的附赠的软件,boot文件到底是不是115200波特率的。

另外补充一下,如果选择LDROM启动,芯片上电后会有约5mS的系统延迟,这段时间内IO口是上电默认状态(高电平)驱动继电器的或者茅斯管的请注意外部设计,小心不要炸**,选择APROM启动的,延迟时间很短,不关注了。

网友A:
这个高级了,学习了

网友B:
位机源代码和N76E003 ISP源码都有。
注意1:N76E003的代码放在LDROM中,建议从18KB的flash中切出4KB做LDROM

注意2:目前代码里默认APROM的大小是8K,如果要烧录的APROM的bin大于8K请到ISP_USER.h中修改APROM_SIZE为实际需要的大小。
APROM_SIZE一定要大于等于实际烧录bin的大小,并且要是1KB的整数倍。

注意3:上位机目前支持加载Bin文件。

注意4:串口波特率是 38400,如果想要支持到115200的波特率还需修改N76E003 HIRC到16.6MHz,可以参考BSP中的IAP_MoidfyHIRC例程。

网友C:
波特率必须的匹配,不然不行的。

网友D:
支持下,这个注意4是个大坑,我就被坑过一次。

网友E(2018-08-03):
引用 网友C:
波特率必须的匹配,不然不行的。

你们说的啥

网友F:
既然这么厉害,不如单独发高铁。

网友G:
用了这个有啥好处,可以通过串口烧录吗

网友H:
玩ISP的人还是挺多的嘛

网友I(2018-11-20):
可以联机,但是下载BIN到APROM 下载不进去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