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主频8M时CAN线上如果有错误短路等则会导致数据发布出去

楼主(2018-06-26):
    stm32f103c8 主频设置8M ,配置为250K  后发送正常。CAN线上如果出现错误帧或者短路等异常,CAN控制器无法恢复发送。但是主频设置为36M 后  相对应配置为250K  无论CAN线上如何异常均能在异常排除后自动恢复数据发送,何解啊?

网友A:
8M太慢了,可能来不及处理吧;

网友B:
你的时钟源都是HSE吗?

网友C:
高速下就OK了,肯定是速度问题了。

网友D:
你的现象好奇怪  我也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