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 矩阵键盘如何判断在1秒内按下多少次

楼主(2018-06-26):
                                case 0x19:      //ABC
                                                cnt++;
                                        if(TF1==1)
                                        {
                                                TF1 = 0;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count++;
                                                if(tcount == 20)
                                                {
                                                        keycount();
//                                                        delay_ms(30);
                                                        cnt = 0;
                                                }

                                        }

void keycount(void)
{
        switch(cnt)
        {
                case 1:
                                led1 = 1;
                                break;

                case 2:
                                led2 = 1;
                                break;

                case 3:
                                led3 = 1;
                                break;

        }

}

这样写实现不了

网友A:
正常扫键,按下后开始计数,1秒后停止计数,显示按键次数

网友B:
每个键单独计数还是所有键一起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键单独计数还是所有键一起计数?

比如在第一次按下key1时 就开始计时 1s后 检测按了多少次

网友C:
定时加计数不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