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问个简单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8-06-26):
设管子导通电压为0.7v
当瞬时值达到3.7v至5v时,二极管正向导通,图中的直流电源会怎么样?这样不会有电流流入直流电源吗?会不会对其有害?

网友A:
呵呵, 课本题
图中的直流电源会怎么样?               充电
这样不会有电流流入直流电源吗?      通常会的
会不会对其有害?                           那就得看这个电源了, 有些电源乳电池大都短时间没有啥问题, 开关电源可能导致损坏

网友B:
这要看你“图中的直流电源”是个什么样的电源了。
某些直流电源,电流流入是没有关系的;某些直流电源,不允许电流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