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哪位有用过CT感应取电的电路?

楼主(2018-06-26):
最近在做一款无线测温产品,终端表带需要通过开关柜母排CT感应取电,哪位做过的,有没有参考电路?

下面这是我抄了一个厂家的表带原理图,JP3是方便测试电压的,平时是短接的,VCC_MCU是给整个表带供电的,但是后面的原理看不懂啊(NCP698SQ33T1G(LKB5)和HT7027A-1这两个芯片看不懂原理啊),附上这两个芯片的PDF,哪位大神给分析分析?

网友A:
NCP698是LDO,提供3.3V的工作电压;
HT7027A是电压检测,当2脚VDD电压低于2.7V,3脚out就输出0,D4就不导通,对其他电路没有任何影响,当2脚电压高于2.7V,3脚输出高,D4导通,这里为何这么设计就理解不了原始设计者的意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P698是LDO,提供3.3V的工作电压;
HT7027A是电压检测,当2脚VDD电压低于2.7V,3脚out就输出0,D4就不导通 ...

谢谢大神分析,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HT7027A-1的官方文档里说的是2脚高于2.7V,3脚输出高阻态的吗?

网友A:
是OD输出,那就是高阻输出了,需要给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这样就看不懂设计者的意图了

网友B(2018-08-14):
楼主你整明白了,我觉你没抄全?

网友C:
表带有一个内置的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整明白了,我觉你没抄全?

是的   但是我自己打样了几块板子回来   买了元件输出电压都是正常的   现在的问题是带不起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带有一个内置的锂电池

对的  内置锂电池是常规产品   现在想做一个无线感应取电的  不用锂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  内置锂电池是常规产品   现在想做一个无线感应取电的  不用锂电池

可以不用锂电池,以前做过,工业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用锂电池,以前做过,工业产品

大神可否把你无线感应取电的电源部分原理图私信给我看看参考一下?

网友D(2019-08-09):
引用 楼主:
大神可否把你无线感应取电的电源部分原理图私信给我看看参考一下?

你好,你做的ct感应区电的电路调试通过了吗,能否发一份给我:cikeey@163.com

网友E:
用超级电容

网友F:
简单啊  刚做了

网友F:
此电路存在缺陷,二极管会存在非线性区

网友G(2019-10-18):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是我自己打样了几块板子回来   买了元件输出电压都是正常的   现在的问题是带不起负载 ...

带不起负载的问题解决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简单啊  刚做了

你们用的也是图上这个线圈吗

@ANDY-张 :加微信543466775私聊。方案需求
类似而已

网友H(2019-12-09):
楼主最后问题解决没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简单啊  刚做了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要是开关柜母排上电流变化范围是5A~4000A,那线圈感应出的电压变化范围也是很大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要是开关柜母排上电流变化范围是5A~4000A,那线圈感应出的电压变化范围也是很大吗 ...

有偿项目  可以提供原理图及其方案解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有偿项目  可以提供原理图及其方案解释

私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有偿项目  可以提供原理图及其方案解释

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I(2020-07-11):
引用 网友H: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要是开关柜母排上电流变化范围是5A~4000A,那线圈感应出的电压变化范围也是很大吗 ...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可以提供解决方案

网友J(2020-12-07):
项目还在做吗?我可以提供些支持

网友K(2021-12-18):
需要ct取电方案,请联系1325321762@qq.com。报酬私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项目还在做吗?我可以提供些支持

你调试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可以提供解决方案

qq联系

网友L:
负载(电路)跟互感器,慎防 开路或接触不良 !

网友K(2022-07-30):
引用 网友F:
有偿项目  可以提供原理图及其方案解释

1325321762@qq.com,联系一下

网友M:
容易磁饱和。非线性

网友N:
这东西里边就一个电流互感器.利用产生的电流给电容充电,当电达到一定电压时,就可以发送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