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ART和Tim1的PWM共存问题

楼主(2018-06-26):
想用PA8作PWM输出,PA9和PA10作USART功能,请问是否可以?

网友A:
这当然可以啊;

网友B:
问题问太随意了。什么芯片?完整料号是什么?

如果说你提到的 那些关键支持你说的那些复用功能,一般是没问题的。
像管脚配置、时钟配置借助于STM32CUBEMX比较方便快捷。

如果说相应管脚不支持那些复用功能就无从谈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