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请的游工程师,大家看看是什么水平?

楼主(2018-06-27):
他们从PCB文件里面提取了原件参数,很是奇怪,这样搞会增加工作量的,一般生产的都是直接用客户的BOM,不过现在的JLC是会自动提取PCB的bom的。

网友A:
人家哪个叫态度
你应该接受的
原理图PCB bom 三者必须一致,

网友B:
这是作坊。。
请根据物料号来
厂商:YAGEO
料号:RC0603FR-0710KL
QTY:xx
位号:xx

网友C:
正确严谨的做法,应该是BOM ,PCB ,图纸必须一致.

网友D:
这个怎么生产啊,BOM 物料清单是三极管,PCB上是二极管。

网友E:
贴片自然是以BOM为准;
至于BOM PCB SCH三者不一致的问题,开发者自己能把控即可;
习惯从SCH导出BOM的,一般不去管PCB是不是更新了;
如果是从PCB导出BOM的,三者自然一致了。
如果一份PCB SCH对应几种机型,某几个小地方的差异,那三者不一致是很正常的吧?

网友F:
这个得看产品性质和公司流程。
有些产品,不同客户,PCB是一样的,但是BOM不一样,这样是无法做到PCB和BOM一样的。
有些产品,比如手机,设计的时候,有些器件的参数是未知的,比如天线匹配电路,是后期调整的,这个就需要修改BOM。

网友G:
自己粗心就别怪人家认真。
沟通一下就好了。

网友H:
我非常赞同这位工程师的做法。
但现实中好多人把偷懒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常规做法了,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