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可不可以把单片机做成多接口转换器

楼主(2018-06-26):
串口转SPI,IIC,IIC转SPI,串口。就是如果一种接口输入的,就立马从其他几个接口把数据发出去。

楼主:
比如用价格便宜的003来做,是不是可行。

网友:
你这想法很好,可以的,做去吧。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快去做吧

网友B:
可以的,而且上有这样的芯片的,比如FT232系列的芯片,就有这样的,直接烧进去配置就好了。

网友C:
可以的,楼主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定制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