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51单片机C语言编程,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8-06-26):
从24C02里面读出4组数字(小于60000),想送到1602显示屏分两排显示,怎么样做更简单有效?
是不是分别按位取出各个数字,取20次,再一个个送到1602上去,能不能用循环写?能不能利用数组?
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按照字节或者页读出数据
然后把数据转换为字符串,然后再1602上显示

网友B(2018-12-10):
C语言,不好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