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为什么AD16自带的库里看不到3D模型?

楼主(2018-06-26):
我的miscellaneous库看不到3D模型,为什么?

网友:
这个就是3D的

楼主:
可是只看得到这一个俯视面啊,不能旋转不能移动,和2D有什么区别?你们的也是这样的吗?

楼主:
我知道了,旋转3D模型需要按住shift键后用鼠标右键进行旋转。我之前只用左键右键根本没反应。哎,新手被教做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