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I204x自带24位sigma-Delta ADC问题

楼主(2018-06-26):
采用高精度电阻分压得到测量信号。
G = 1, 内部参考电源, OSR=256, 只取高16位。

目前AD值约6934, 每次复位MCU后对标准信号测量的AD 值差别较大,差约10,比如6924;
但一直测量 不复位MCU的情况下又比较稳定, 跳动值1, 比如6933、6934.
有用过这个AD的嘛?

网友A:
初始化时需要加载内部校准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时需要加载内部校准参数

有加载 int __low_level_init(voi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加载 int __low_level_init(void)

你用的分压电路是多大的?
有没有尝试更改分压电阻大小看看

楼主(2019-01-03):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分压电路是多大的?
有没有尝试更改分压电阻大小看看

好久没来, 多谢回复!
后来没用这个方案,这款MCU内置的24位ADC偏执电流太大,需要外部有运放跟随,效果会好点(我没亲测)
我使用的地方空间已经不能再容下一个运放了,后来改用了ADS1220。
原先想用这个MCU也就是图它便宜有24位AD。

请问您设置的采样率到达了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久没来, 多谢回复!
后来没用这个方案,这款MCU内置的24位ADC偏执电流太大,需要外部有运放跟随,效果 ...

ti的这个24位adc,一般用差分输入效果会比较好,功耗也不会太大。

网友A:
有可能是参考不准吧

网友C(2019-03-29):
MSP430I204 的价格货源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