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CAN通信测试,CAN-H,CAN-L短路,进不了BUSOFF

楼主(2018-06-26):
求助各位大神,问题如下

1、MCU使用的是3.3V供电,型号为:STM32F072CBT6;
2、CAN使用的是3.3V供电,型号为:SN65HVD230;
3、问题:CAN通信测试,把CAN-H与CAN-L短路,进不了BUSOFF;

4、目前已经把CAN更换为NXP的1043GT/3,与TI的TCAN1042VDRQ1,以及MICROCHIP的ATA6561-GBQW;
5、原理图也已经找原厂的FAE审查过,没有问题;
哪位师傅遇到过此问题吗?

哪位大神,能提供解决方式吗?
谢谢
谢谢

楼主:
6、目前测试CAN通信,一切正常,就是CAN高与CAN低短路后,进入不了BUSOFF;

网友A:
引用 楼主:
6、目前测试CAN通信,一切正常,就是CAN高与CAN低短路后,进入不了BUSOFF;

进入BUSOFF的目的是?

网友A:
能正常通讯不就好了。

网友B:
你用的是标准库?

网友B:
用CUBE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BUSOFF的目的是?

进入BUSOFF是,CAN通信需求规范里面必做的一项试验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通讯不就好了。

能正常通信,但是得满足一个CAN通信规范标准;

楼主:
已经测试过了,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标准库?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入BUSOFF是,CAN通信需求规范里面必做的一项试验嘛;

用CAN的分析仪测试下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正常通信,但是得满足一个CAN通信规范标准;

你这个是商品,要求严格,我们搞实验的就没那么讲究了。

网友C:
请问楼主 为什么要短路呢

网友D(2018-08-02):
楼主是否把ABOM设置为自动恢复模式了,如是,就不会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