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40KHz-50KHz 步进0.1khz的方波,除了DDS还有啥办法?

楼主(2018-06-26):
如题,产品上要一个方波信号,在40K-50k之间扫频,步进0.1KHz,想用AVR的CTC做,精度达不到,stm32F4现在做到0.5K步进(可理论计算不止阿),除了DDS还有啥办法?
VCO吗?专利问题不能直接用VCO

网友A:
大约26MHz以上时钟的PWM就可以满足要求,大概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B:
用高主频的MCU,软件法可以实现。

网友C:
刚用excel算了一下,36mhz的mcu最大有60hz的误差。不过必须步进100hz吗?不能是128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用excel算了一下,36mhz的mcu最大有60hz的误差。不过必须步进100hz吗?不能是128hz? ...

是啊,我用excel算了一遍,到72Mhz都不够理想。要一个谐振点,换能器负载。

现在选了一个Dspic的单片机,1.04ns的16位 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高主频的MCU,软件法可以实现。

现在选了dspic的芯片,1.04ns的PWM分辨率,有0.1Khz有20个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约26MHz以上时钟的PWM就可以满足要求,大概是软件问题吧

误差太大,72Mhz的主频,0.1KHz的步进,有3个单位的计数差值,现在选dspic的,1.04ns,100Hz步进有20个单位

网友D:
用锁相环频率合成器可实现.其实锁相环内部有VCO,但是隐涵在内部的,可以避开vco专利.

〓◆ 图解 锁相环(PLL)电路设计与应用 远坂 295页 25.2M ◆〓
〓◆ 锁相技术相关专辑 38册 209M ◆〓 2014.04.04更新
图灵 锁相环技术(第3版)377页 32.1M
图灵 锁相环技术(第3版)377页 32.1M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锁相环频率合成器可实现.其实锁相环内部有VCO,但是隐涵在内部的,可以避开vco专利.

〓◆ 图解 锁相环(PLL ...

专利用的就是4046,VCO+锁相环,,现在有另一个问题,万能的T叔,有没有3.7V锂电池升压24V+的资料哇?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专利用的就是4046,VCO+锁相环,,现在有另一个问题,万能的T叔,有没有3.7V锂电池升压24V+的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957635.61

专利方案确实是最佳方案.
单片机方案你试试用查表方法改变定时器参数,来递增频率.
还有办法就是推翻专利,找出比专利更早的这种应用,那个专利就无效了.因为这种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技术,又不是他的发明.花点时间上网找.我就曾经用这种方法赢过.哈哈

网友E:
意思是诸如si5351这样的芯片不能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专利用的就是4046,VCO+锁相环,,现在有另一个问题,万能的T叔,有没有3.7V锂电池升压24V+的 ...

基于4046的任何应用电路都不可能构成专利,均属于公知技术。

网友F:
修改校准寄存器,千分之二

网友G:
如果有精度要求,就用锁相环,当年搞过FM扫频,用的进口的VCO模块,很简单,精度也非常高;
你这个属于音频,方波,就更简单了;

关于专利,有几点:
1. 专利有保护期的,好像实用新型10年,发明20年,看看是否已过保护期
2. 很多小专利都没有续费,作废了;
3. 实用新型是申报的,不做实质性审核的,通常申请者也会同时申请发明专利;如果没有发明只有实用新型,通常是发明被驳回了,只剩下实用新型,因此大部分都是无效专利,
4. chunyang说的对,4046的应用不会涉及专利的.

网友H:
    如果用分频器呢?能否取到合理的范围?比如十分频,那么频率步进就会放宽到1K,基频400K-500K

网友I:
stm32肯定可以,你把主频降低,越低分辨率越高。

网友J:
用开环的V/F行不行?

网友K:
用ARM输出0.4-0.5M的方波,可改变1KHZ,加一级降频10倍的电路,输出40-50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