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经常用串口工具和485工具,还有MODBUS软件。不过不知...

楼主(2018-06-26):
最近经常用串口工具和485工具,还有MODBUS软件。不过不知道都是怎么通讯的?串口协议、485协议、MODBUS协议,这三个协议都是怎么定义的?谁能通俗的说下?他们之间有没有关联和异同

网友A:
就相当于打电话,串口用手机打,485用对讲机打,只是传输介质的不同,至于协议,那就是你用普通话打电话,还是东北话打电话,还是广东话打电话,MODBUS就是其中一种方言。串口通讯,可以用MODBUS协议,485通讯也可以用MODBUS协议。当然,也可以自己制定协议,比如自定义协议打电话时,你可以先喊“地瓜地瓜,我是土豆,听到请回答”,对方听到后,回答“土豆土豆,我是地瓜,有话请讲。”然后你们开始说事。

网友B:
RS232、RS485并无特别指定的协议,标准仅包含电气参数,是物理传输层。而ModBus是一种主从式协议,在485网络中有较多应用。所以,不能把232、485和ModBus并列,它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无法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相当于打电话,串口用手机打,485用对讲机打,只是传输介质的不同,至于协议,那就是你用普通话打电话, ...

你太幽默了  你知道吗   工程师还那么幽默 真难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相当于打电话,串口用手机打,485用对讲机打,只是传输介质的不同,至于协议,那就是你用普通话打电话, ...

485和串口不是一种协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232、RS485并无特别指定的协议,标准仅包含电气参数,是物理传输层。而ModBus是一种主从式协议,在485网 ...

好多协议  和通讯接口  都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多协议  和通讯接口  都蒙了。。。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好好打基础吧。这个问题你都能有困惑,说明基础非常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