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实现多主一从的SPI通信

楼主(2018-06-26):
有没有人知道多主一从SPI怎么设计,目前做的一个小项目中,STM32需要和FLASH进行通讯,RA8875也需要和FLASH进行通讯,目前是使用拨码开关进行选通的,每次切换都要人工干预,比较麻烦,有没有高速选通开关芯片可以代替拨码开关的?芯片的输入响应频率至少要大于10Mhz。或者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案。

网友A:
可以用  MAX9132/MAX9134/MAX9135每个端口支持高达840M的数据速率

网友B:
MAX9132具有3路输入端口和2路输出端口,MAX9134具有3路输入端口和4路输出端口

网友C:
只要多加一位CS控制引脚就可以了

网友D:
多加一路片选就行了。

网友D:
用那些芯片也可以,看自己的计划吧。

网友E:
SPI两主一从时,通讯相互之间有干扰,特别是高速的时候

网友F:
怎么通过片选设置来控制一主多从

网友G:
主机是否可以侦听总线上的时钟信号?有时钟表明有另外的主机在通讯,等待。

网友H:
每个主机都要增加一个侦听位,和一个CS,侦听位为所有CS的‘与’(AND)值,
每个主机在通讯完成后,必须释放CS及数据总线

网友I:
一主多从在spi总线协议里有规范,必须使用SS做主机身份认定,退出主机时要释放SS,所有主机都要符合这个规范,速度上就不好说了,得看硬件

网友J:
模拟开关片选通道即可~  为啥不直接将数据发送到单片?都要去经过一下FLASH?用同一个flash,会出现资源竞争的,这种设计上会存在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