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OB2263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8-06-26):
最近修理一个开关电源,检查了一遍元件无损坏。怀疑是一个6脚的贴片电源芯片63G01坏后买了好几个OB2263换上去还是没反应。最后再仔细测量6脚芯片的VCC居然只有4.4V。

最后查了下6脚后面连着的叫图腾电路然后仿真。为什么输出的电压比输入还低!正常吗?

网友A:
看一下供给IC电源管脚的降压电阻是否有变质的

网友B:
两个474贴片电阻拆下来量过好的

网友C:
能上个整体线路图吗,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D:
请问你们都用什么软件画电路图的

网友E:
可以重输入端一步一步往后检查电压。量一下芯片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F:
芯片6脚输出电压应该大于±3Ⅴ,你的测量结果才±0.5,两个三极管基本都不能导通,没有输出是正常的,查芯片的电源是否正常,还有电压反馈是否正常,都会进入芯片的,有些驱动还有使能脚,综合起来首先确认芯片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G:
这要看芯片的启动电压引脚了

网友H:
首先V1通过R5和R6对C1充电,C1两端的电压逐渐升高,直到达到芯片启动电压,由于C1的电压逐渐升高会超过芯片启动电压,这时芯片6脚会输出高电平,Q1导通,致使R3两端的电压也随之升高,从而Q2导通,使5脚的电压下降至芯片启动电压,然后6脚输出低电平,根据楼主的测量,得到的6脚电压只有4.4V(这里我觉得有点奇怪,5脚应该是4.4V),不妨查看一下Q1的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