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函数信号发生器的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18-06-26):
我用stm32与pcf8591进行函数信号发生器的数据采集,频率大约为

3KHz(主要是做好之后用来采集声音进行传输),现在发现stm32

工作后的i2c采集速率跟不上啊,该怎么办?

网友A:
把STM32晶振频率提高

网友B:
只能看看提高工作频率咯    或者换芯片

网友C:
使用倍频 或者不使用I2C 使用其他的通讯方式

网友D:
有提高STM32晶振频率吗 ?芯片是怎么样的

网友E:
可以超频试试,

网友E:
PCF8591是8位的吧?ADDA都有

网友F: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G:
提高这个外设的工作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