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据打包程序与方法

楼主(2018-06-2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不是硬件决定的吗?

网友B:
数据打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你要发送的数据前面加个头标志,后面加个尾标志就行了,接收端只取中间的数据就认为是一个整包数据了

网友C:
如果要接收心电信号,呼吸频率,脉搏三种数据,打一个数据包还是分开打包

网友D:
这有什么难的。把需要发送的数据按照你想要的顺序组成一个字符串就可以。适当加上验证等信息

网友E:
这个可以随意,如果数据不多的话就一包,数据多就分开打包,然后用不同的标志区分不同的包

网友F:
帧头+帧长度(总字节数)+数据包内容+校验符(简单的用CS和校验,复杂的可以用CRC校验)+帧结束符。如果涉及到干扰、信道污染等因素,且数据稳定性要求比较高,需要考虑把长数据包分成多个短包分包发送,单包数据发送完成后需要确认接收OK,方可再发下一数据包。冗余处理后,扔可能出现掉包的时候,应该跳过该包,重新初始化串口的操作,重新接收心数据包。 在静态无数据包的时候,保持多机器之间的实时在线,应该发送简单的询问在线与否的询问包。

网友G:
楼主是要做什么产品

网友H:
起始位+帧长度(总字节数)+数据包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