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霍尔BLDC的启动方法

楼主(2018-06-26):
现在在96V带霍尔BLDC的控制,现在遇到启动不起来的问题,想问一下大神们,对于带霍尔BLDC的启动最简单使用的启动方法是什么?

网友A:
楼主解决了么,我也在做,启动时有刺耳的声音,电机难以启动,只抖动一下

网友B:
启动不起来 是因为启动的策略不一样

网友C:
常用的启动策略有 恒压升频,升压恒频,还有升压升频
估计你们用的是升压恒频策略,在开环拖动的时候,这种策略比较弱,难度较大,建议换取升压升频的策略。

网友D:
避免启动卡滞,不启动等情况

网友E:
试一下六步法

网友F:
什么是六步法

网友G:
这些介绍的方法都比较专业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