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控制板的测试方法

楼主(2018-06-26):
(无正文)

网友A:
要花钱到国家认可的实验室做各项测试,具体的方法有标准

网友B:
目前就是用万用表检测了下电路通不通,有没有短路、断路、虚焊等现象

网友C:
百度“电源常见认证标准”

网友D:
通电  用负载测试即可 没有负载仪 就用电阻丝

网友E:
用负载仪去拉,看看能拉动多大的负载,此时的电路问多大,电源的输出波形正不正常。

网友F:
通电,加负载机,长时间工作

网友G:
可以对该电源部分进行空载,带小负载,大负载等测试。这个最好使用负载电阻帮助,如果没有,可以简单的使用功率电阻进行辅助测试,使用示波器观察波形等状况。

网友H:
先自己摸底测试一下输出,效率几个基本参数,然后老化几天在看看吧

网友I:
老化测试的hi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