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分享一个经典的串级PID算法

楼主(2018-06-26):
四轴飞行器的PID算法,分享传说中的串级PID,内环为角速度环,外环为角速度。整定PID参数的时候先调外环,再调内环。
  • #include "CONTROL.h"
  • #include "IMU1.h"
  • #include "moto.h"
  • #include "RFdate.h"
  • #include <math.h>
  • extern T_RC_Data                         Rc_D;                //遥控通道数据;
  • extern u8 txbuf[4];         //发送缓冲
  • extern u8 rxbuf[4];         //接收缓冲
  • extern u16 test1[3]; //接收到NRf24L01数据
  • extern S_INT16_XYZ ACC_F,GYRO_F;
  • PID PID_ROL,PID_PIT,PID_YAW;
  • extern S_INT16_XYZ        MPU6050_ACC_LAST,MPU6050_GYRO_LAST;
  • int Motor_Ele=0;                                           //俯仰期望
  • int Motor_Ail=0;                                           //横滚期望
  • //u8 ARMED = 0;
  • //float rol_i=0,pit_i=0,yaw_p=0;
  • float thr=0;
  • S_FLOAT_XYZ EXP_ANGLE ,DIF_ANGLE;
  • PID1 PID_Motor;
  • /*********************************/
  • float Pitch_i,Roll_i,Yaw_i;                                   //积分项
  • float Pitch_old,Roll_old,Yaw_old;                 //角度保存
  • float Pitch_d,Roll_d,Yaw_d;          //微分项
  • float RC_Pitch,RC_Roll,RC_Yaw;                       //姿态角
  • float Pitch_shell_out,Roll_shell_out,Yaw_shell_out;//外环总输出
  •         //外环PID参数
  • float Pitch_shell_kp=280;//30 140
  • float Pitch_shell_kd=0;//
  • float Pitch_shell_ki=0;//
  • /*********************************/
  • float Roll_shell_kp=250;//30
  • float Roll_shell_kd=0;//10
  • float Roll_shell_ki=0;//0.08
  • /*********************************/
  • float Yaw_shell_kp=1.5;//10;//30
  • float Yaw_shell_kd=0;//10
  • float Yaw_shell_ki=0;//0.08;//0.08
  • float Gyro_radian_old_x,Gyro_radian_old_y,Gyro_radian_old_z;//陀螺仪保存
  • float pitch_core_kp_out,pitch_core_kd_out,Roll_core_kp_out,Roll_core_kd_out,Yaw_core_kp_out,Yaw_core_kd_out;//内环单项输出
  • float Pitch_core_out,Roll_core_out,Yaw_core_out;//内环总输出
  • //内环PID参数
  • //float Pitch_core_kp=0.040;
  • //float Pitch_core_kd=0.008;////0.007;//0.07;
  • float Pitch_core_kp=0.040;
  • float Pitch_core_kd=0.002;////0.007;//0.07;
  • float Roll_core_kp=0.040;//;
  • float Roll_core_kd=0.002;////0.007;//06;//0.07;
  • float Yaw_core_kp=0.046;//;
  • float Yaw_core_kd=0.012;////0.007;//06;//0.07;
  • int16_t moto1=0,moto2=0,moto3=0,moto4=0;
  • float tempjd=0;
  • void CONTROL(float rol, float pit, float yaw)
  • {
  •          RC_Pitch=(Rc_D.PITCH-1500)/20;
  •         ////////////////////////外环角度环(PID)///////////////////////////////
  •   Pitch_i+=(Q_ANGLE.Pitch-RC_Pitch);
  • //-------------Pitch积分限幅----------------//
  •   if(Pitch_i>300) Pitch_i=300;
  •   else if(Pitch_i<-300) Pitch_i=-300;
  • //-------------Pitch微分--------------------//
  •   Pitch_d=Q_ANGLE.Pitch-Pitch_old;
  • //-------------Pitch  PID-------------------//
  •   Pitch_shell_out = Pitch_shell_kp*(Q_ANGLE.Pitch-RC_Pitch) + Pitch_shell_ki*Pitch_i + Pitch_shell_kd*Pitch_d;
  • //角度保存
  •   Pitch_old=Q_ANGLE.Pitch;
  • /*********************************************************/
  •         RC_Roll=(Rc_D.ROLL-1500)/20;
  •         Roll_i+=(Q_ANGLE.Rool-RC_Roll);
  • //-------------Roll积分限幅----------------//
  •   if(Roll_i>300) Roll_i=300;
  •   else if(Roll_i<-300) Roll_i=-300;
  • //-------------Roll微分--------------------//
  •   Roll_d=Q_ANGLE.Rool-Roll_old;
  • //-------------Roll  PID-------------------//
  •   Roll_shell_out  = Roll_shell_kp*(Q_ANGLE.Rool-RC_Roll) + Roll_shell_ki*Roll_i + Roll_shell_kd*Roll_d;
  • //------------Roll角度保存------------------//
  •   Roll_old=Q_ANGLE.Rool;
  •         RC_Yaw=(Rc_D.YAW-1500)*10;
  • //-------------Yaw微分--------------------//
  •   Yaw_d=MPU6050_GYRO_LAST.Z-Yaw_old;
  • //-------------Roll  PID-------------------//
  •   Yaw_shell_out  = Yaw_shell_kp*(MPU6050_GYRO_LAST.Z-RC_Yaw) + Yaw_shell_ki*Yaw_i + Yaw_shell_kd*Yaw_d;
  • //------------Roll角度保存------------------//
  •   Yaw_old=MPU6050_GYRO_LAST.Z;
  •         ////////////////////////内环角速度环(PD)///////////////////////////////
  •   pitch_core_kp_out = Pitch_core_kp * (Pitch_shell_out + MPU6050_GYRO_LAST.Y * 3.5);
  •   pitch_core_kd_out = Pitch_core_kd * (MPU6050_GYRO_LAST.Y   - Gyro_radian_old_y);
  •   Roll_core_kp_out  = Roll_core_kp  * (Roll_shell_out  + MPU6050_GYRO_LAST.X *3.5);
  •   Roll_core_kd_out  = Roll_core_kd  * (MPU6050_GYRO_LAST.X   - Gyro_radian_old_x);
  •   Yaw_core_kp_out  = Yaw_core_kp  * (Yaw_shell_out  + MPU6050_GYRO_LAST.Z * 1);
  •   Yaw_core_kd_out  = Yaw_core_kd  * (MPU6050_GYRO_LAST.Z   - Gyro_radian_old_z);
  •         Pitch_core_out = pitch_core_kp_out + pitch_core_kd_out;
  •   Roll_core_out  = Roll_core_kp_out  + Roll_core_kd_out;
  •   Yaw_core_out   = Yaw_core_kp_out   + Yaw_core_kd_out;
  •   Gyro_radian_old_y = MPU6050_GYRO_LAST.X;
  •   Gyro_radian_old_x = MPU6050_GYRO_LAST.Y;
  •   Gyro_radian_old_z = MPU6050_GYRO_LAST.Z;   //储存历史值
  • //--------------------将输出值融合到四个电机--------------------------------//
  •         if(Rc_D.THROTTLE>1020)
  •         {
  •   thr=Rc_D.THROTTLE- 1000;
  • //                if(Rc_D.THROTTLE<=2000)
  • //                {
  • //  moto1=(int16_t)(thr  - Pitch_core_out);//- yaw);
  • //        moto2=(int16_t)(thr  - Pitch_core_out);//+ yaw);
  • //        moto3=(int16_t)(thr  + Pitch_core_out);// - yaw);
  • //        moto4=(int16_t)(thr  + Pitch_core_out);//+ yaw);
  • //  moto1=(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yaw);
  • //        moto2=(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yaw);
  • //        moto3=(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 yaw);
  • //        moto4=(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yaw);
  • //  moto1=(int16_t)(thr  - Yaw_core_out);//- yaw);
  • //        moto2=(int16_t)(thr  + Yaw_core_out);//+ yaw);
  • //        moto3=(int16_t)(thr  - Yaw_core_out);// - yaw);
  • //        moto4=(int16_t)(thr  + Yaw_core_out);//+ yaw);
  • //moto1=(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 Pitch_core_out);
  • //moto2=(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 Pitch_core_out);
  • //moto3=(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 Pitch_core_out);
  • //moto4=(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 Pitch_core_out);
  • //
  •   moto1=(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 Pitch_core_out- Yaw_core_out);
  •         moto2=(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 Pitch_core_out+ Yaw_core_out);
  •         moto3=(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 Pitch_core_out- Yaw_core_out);
  •         moto4=(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 Pitch_core_out+ Yaw_core_out);
  • //                }
  •   }
  •         else
  •         {
  •                 moto1 = 0;
  •                 moto2 = 0;
  •                 moto3 = 0;
  •                 moto4 = 0;
  •         }
  •         MOTO_PWMRFLASH(moto1,moto2,moto3,moto4);//        Moto_PwmRflash(moto1,moto2,moto3,moto4);
  • }

网友A:
不知道可以借鉴下,想用在其他地方。

网友A:
PID还没自己亲手做下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