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MV358 321 324 运用用

楼主(2018-06-26):
各位大神 请教下 这些轨道轨运放主要用在哪些产品上?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
这是低压通用型运放. 因为价廉物美, 应用范围太广泛了.

楼主:
能麻烦您给我举例子吗具体的产品这块,非常感谢

网友A:
其实运放,就象集成电路里的通用器件,现在的电路中可能仅次于三极管的使用量, 非常大
信号放大用晶体管电路的反而少了.
举例嘛, 常见的电压检测, 电流检测经常会看到.
而 LMV358 321 324 又是用得比例比较大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