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程序

楼主(2018-06-26):
求大神分享点MSP430F149控制输出SPWM的程序

网友A:
#include "msp430x26x.h"
#include "TA_Timer.h"
#include "TA_PWM.h"
#include "TB_PWM.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12864.h"
unsigned int glbcnt=0;
char TB_PWM_Init(char Clk,char Div,char Channel,char Mode);
char TA_PWM_Init(char Clk,char Div,char Mode1,char Mode2);
int a[ ];
int at1;//设置TA_PWM_1通道变量
   int at2;//设置TA_PWM_2通道变量
   int b=1000;//设置TB_PWM_1通道变量
   int b1=1000;//设置TB_PWM_2通道变量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TA_PWM_Init('s',1,'P','P');//TA设置PWM通道1的输出模式从P1.2输出;设置PWM通道1的输出模式从P1.3输出
   TB_PWM_Init('S',1,1,'P');//TB设置PWM通道1高电平PWM输出;设置PWM通道1的输出模式从P4.1输出
   TB_PWM_Init('S',1,2,'P');//TB高电平PWM输出;从P4.2输出
   LCD_Init();

   TA_Timer_Init(20,'M');
   LCD_Init();
   _EINT();
  // void TA_Timer_ISR(void)

   while(1)
   {
               glbcnt=glbcnt++;
               at1=1000;
               if(glbcnt>3)
               {at2=1000;
               at1=0;}
              if(glbcnt>9)
               {
              at1=1000;
              at2=0;
              }
  TA_PWM_OutPutWave(1,at1,100,'K');//设置TA PWM通道1方波的占空比
  TA_PWM_OutPutWave(2,at2,100,'K');//设置TA PWM通道1方波的占空比
  TB_PWM_OutPutWave(1,b,100,'K');//设置TB PWM通道1方波的占空比
  TB_PWM_OutPutWave(2,b1,100,'K');//设置TB PWM通道2方波的占空比
  LCD_Printf(1,"TA_1占空比:%3d,%  ",at1);
  LCD_Printf(2,"TA_2占空比:%3d,%  ",at2);
   LCD_Printf(3,"%3d,  ",glbcnt);
   if(glbcnt>12)
   glbcnt=0; //每过87*20ms一次
   };
          }

网友B:
这是用软件什么编写的,怎么看起来PWM输出都是自带函数,
TA_PWM_Init('s',1,'P','P');//TA设置PWM通道1的输出模式从P1.2输出;设置PWM通道1的输出模式从P1.3输出
TB_PWM_Init('S',1,1,'P');//TB设置PWM通道1高电平PWM输出;设置PWM通道1的输出模式从P4.1输出
  TB_PWM_Init('S',1,2,'P');//TB高电平PWM输出;从P4.2输出
这个函数怎么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