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外扩AD

楼主(2018-06-26):
谁有DSP2812外扩AD的程序和电路图呢?

网友A:
加运放和提供参考电压的芯片即可

网友B:
基于xintf接口扩展AD DA     TI的一些芯片手册中一般都会有与DSP互联的框图

网友C:
板子的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的供电也要隔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