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基于纳瓦特MCU+OLED模块演示

楼主(2018-06-26):
之前申请了一个开发板,中间遇到了磕磕碰碰。
今天用NV32把OLED点亮了。。
滚动条和圆球演示:

模仿自Windows的屏保和滚动条

网友A:
牛X呀,自己写函数实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X呀,自己写函数实现的吗?

当时刚买了OLED,就玩了一下,函数自己写的,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探讨探讨。

楼主:
#define CIRCLE_NUM 8

typedef struct
{
    u8  r;      //半径
    u8  x0;     //当前位置
    u8  y0;
    s8  x1;     //当前方向
    s8  y1;
    u8  speed;  //速度
    u8  time;
}RUN_CIRCLE_DEF;//运动的圆

RUN_CIRCLE_DEF  circle[CIRCLE_NUM];

void run (RUN_CIRCLE_DEF * ptr) //圆圈运动
{
    if(++ptr->time < ptr->speed)return;
    ptr->time = 0;

    Bresenhamcircle(ptr->x0,ptr->y0,ptr->r,0);  //擦除上一个位置

    ptr->x0 += ptr->x1;
    ptr->y0 += ptr->y1;

    if(((ptr->x0 + ptr->r) >= 128) || (ptr->x0 < ptr->r))
    {
        ptr->x0 -= ptr->x1;
        ptr->x1 = -ptr->x1;
    }
    else if(((ptr->y0 + ptr->r) >= 64) || (ptr->y0 < ptr->r))
    {
        ptr->y0 -= ptr->y1;
        ptr->y1 = -ptr->y1;
    }

    Bresenhamcircle(ptr->x0,ptr->y0,ptr->r,1);  //重画下一个位置
}

小圆圈其实很简单,就是这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