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家单片机有这资源

楼主(2018-06-27):
有谁知道这是哪家的片内资源吗?
12 位模数转换器(ADC) - IVREF/AVREF/VCC 可选参考 - 1/5 VCC 电压监控通道 - 支持增益可编程(x8/16/32)的差分输入 - 差分放大器可配置(内/外)共模电压(VCM) - 内部 1.024/2.048V±1%参考电压源 2x 模拟比较器 - 支持失调校准 - 可选内部/外部比较器输入 2x 6bit 数模转换器(DAC), 支持 DAC 外部输出

总结一下需求
12位AD
内置基准,增益可编程
模拟比较器2个
DA 6位或10位

FLASH 程序空间 或有EEROM

网友A:
木有DA,其它都有

网友B:
我们有一款类似的,性价比好很高,资料加QQ386988068

网友C:
silab 的有吧

网友D:
16K ROM    2K EEPROM  8*12bitsAD   1*10bitsDA  带运放 LCD/LED  比较器3个  32pin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K ROM    2K EEPROM  8*12bitsAD   1*10bitsDA  带运放 LCD/LED  比较器3个  32pin

这个不便宜吧,是32位的吗?那家型号可以给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便宜吧,是32位的吗?那家型号可以给一下吗

中颖8位机,加我Q:132704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