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0和定时1 同时启动 定时器1计时不准

楼主(2018-06-27):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H0 = 0xEE;
    TL0 = 0x00;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0;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TH0 = 0xEE;
    TL0 = 0x00;
                count++;

   if (count>= 16)               //1ms * 1000 -> 1s
    {
                        TR0 = 0;   //关闭定时器1
                        count = 0;
                        BEEP = 1;      //work LED flash
                        flag = 1;
    }

}
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r1Init(void)                //5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EA= 1;
        ET1 = 1;
        TR1 = 0;

}
void 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count++;
                        if(tcount == 200)
                        {
                                switch(tim_flag)
                                {
                                        case 1:
                                                keycountABC();
                                                tcount= 0;
                                                cnt = 0;
                                        break;

                                        case 2:
                                                keycountDEF();
                                                tcount= 0;
                                                cnt = 0;
                                        break;

                                        case 3:
                                                keycountGHI();
                                                tcount= 0;
                                                cnt = 0;
                                        break;

                                        case 4:
                                                keycountJKL();
                                                tcount= 0;
                                                cnt = 0;
                                        break;

                                        case 5:
                                                keycountMNO();
                                                tcount= 0;
                                                cnt = 0;
                                        break;

                                        case 6:
                                                keycountPQR();
                                                tcount= 0;
                                                cnt = 0;
                                        break;

                                        case 7:
                                                keycountSTUV();
                                                tcount= 0;
                                                cnt = 0;
                                        break;

                                        case 8:
                                                keycountWXYZ();
                                                tcount= 0;
                                                cnt = 0;
                                        break;
                                }
                        }

}

矩阵键盘
只要有键按下就启动定时器0。
有几个特殊按键按下,在按下的时候启动定时器0和定时1
在定时器1的初始化中, 我的初始值是50MS,理论来说计数变量tcount计数到20,
就是1S,但是实际是没有1S,我把tcount改为200,则实际约为1S左右。
能否解答一下?

网友A:
注意:模式0是13位工作模式

网友B: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这里定时器是方式0,13位计数,
改为TMOD = 0x11;
或者TMOD |= 0x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这里定时器是方式0,13位计数,
改为TMOD = 0x11;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模式0是13位工作模式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