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75如何防雷?!

楼主(2018-06-27):
上图是我的热电偶测温电路。热电偶安装在锅炉上,锅炉有个烟囱。高约10米。
热电偶探头距离电路板5米。热电偶是铠装的和锅炉壁 在一起,

现在故障现象是 有的产品 max6675 不能识别探头,或者是max6675爆裂。

现在怀疑是烟囱  引雷,传导给热电偶,然后给max6675.。。造成的故障。

有没有办法加上几个元件,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没有人么

网友A:
不一定可以保证的,雷击能量太大了,保险起见输入再串联LC滤波,电源采样隔离度好的电源。

网友B(2020-06-09):
只有加避雷针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