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103支持2路spi从机不

楼主:
请教:
我要把103的2路spi都设置为spi从机,不知道可以?

楼主(2018-06-27):
在使用中,我要用到DMA,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
就是为从机,我看网上的很大资料,都有对DMA_BufferSize设置,问题是,从机时,我都不知道主机会发多少字节的数据过来呀。
请教大家,从机spi的dma是否要设这个DMA_BufferSize。

网友A:
不清楚啊,接收不定数量的字节是肯定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使用中,我要用到DMA,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
就是为从机,我看网上的很大资料,都有对DMA_BufferSize设 ...

多个字节如何分包的你得自己做软件来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使用中,我要用到DMA,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
就是为从机,我看网上的很大资料,都有对DMA_BufferSize设 ...

DMA有很多种中断处理呀?不一定要满了才去处理中断,有接收数据满一半的中断就能使用呀。

网友D:
让103作为两个主机的从机?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