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的TVS 放在防反接二极管的前面还是后面好?

楼主(2018-06-27):
哪个好? 为什么?

楼主:
第一个图,TVS 放在防反接二极管的后面,反向的高压进来时,会把防反接二极管 击穿?

楼主:
第二个图,输入接反了,会不会把保险烧了?

网友A:
都一样的,区别不大吧

网友B:
当然第二个了

网友C:
两个都不对,要接在保险丝的前端,否则没用

网友C:
而且是在电源和地上分别接tvs,型号也选错了,要选单向

网友D:
我的思路是,什么地方需要保护就放什么地方,越靠近要保护的地方越好。

网友E:
需要一个能量消耗电阻!

网友F:
TVS管放在输入端比较合适,二极管反向截止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都不对,要接在保险丝的前端,否则没用

这个是自恢复保险。
当TV管在保险丝后面,当持续高压输入时,
保险丝可以断开,保护TV管不会持续电流而损坏吧?

但是PTC本身也有承受电压的限制,而且耐压并不高,会不会有直接烧坏PTC的可能?

网友G:
我觉得两个都差不多吧  非要选一个  那就第二个更好点?

网友H:
先表达一下你的这部分电路是想起什么功能,是担心电压接反,还是输入电压过高,还是后端电路对他的影响。问题要先描述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表达一下你的这部分电路是想起什么功能,是担心电压接反,还是输入电压过高,还是后端电路对他的影响。问 ...

防接反,过压保护,防浪涌

网友I:
第二个好  入口处先防护

网友J:
当然要接在防反接二极管之前,否则防反接二极管会承受浪涌或者因反向耐压阻绝泄放。

网友K:
既然是"防",前卫更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当然要接在防反接二极管之前,否则防反接二极管会承受浪涌或者因反向耐压阻绝泄放。 ...

是阻止泄放?

另外有没有二极管被反向击穿的可能?

网友H:
引用 楼主:
防接反,过压保护,防浪涌

浪涌这东西太复杂,我觉得不一定使用个TVS管就能解决,看你实验是怎么做的,但TVS管放前端这是肯定的,我觉得应该要放在保险丝的前端,起过压保护,如果放在保险丝后端,那如果起保护的话,会不会可能也会烧掉保险丝,最重要的是,这里为什么会有一个稳压二极管,看不懂,你想让他起什么作用。

那不是稳压二极管,而是肖特基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VF小。

网友H:
放在保险丝后面,也可以,这样可以避免TVS管烧坏,造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浪涌这东西太复杂,我觉得不一定使用个TVS管就能解决,看你实验是怎么做的,但TVS管放前端这是肯定的,我 ...

那个是二极管,不是稳压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当然要接在防反接二极管之前,否则防反接二极管会承受浪涌或者因反向耐压阻绝泄放。 ...

“因反向耐压阻绝泄放”?   阻了不更好吗?难道在电源接反的情况下,还希望有回路让电流从负极流回正极?

当然,我同意你的第一句话,“否则防反接二极管会承受浪涌”。还可以补充一下:尤其它还会承受浪涌带来的大电流,似乎比大电压的损害更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因反向耐压阻绝泄放”?   阻了不更好吗?难道在电源接反的情况下,还希望有回路让电流从负极流回正极 ...

能量总是要释放的,你觉得向外部释放好还是通过你的系统释放好?自己想想。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能量总是要释放的,你觉得向外部释放好还是通过你的系统释放好?自己想想。 ...

接进来的是电源  对于电源来说  负载开路也是正常情况吧  负载开路时  电源的能量就存在电源里  不需要释放吧

网友L:
二极管前面,tvs电流大,二极管电流小。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接进来的是电源  对于电源来说  负载开路也是正常情况吧  负载开路时  电源的能量就存在电源里  不需要释 ...

注意,防护应对的可不是电源能量,至少不是正常的电源能量。而且,照你的理解,TVS又有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注意,防护应对的可不是电源能量,至少不是正常的电源能量。而且,照你的理解,TVS又有何用? ...

嗯 如果进来的是浪涌电压 并且是反向浪涌   那么确实需要释放  此时二极管的反向耐压太高就是阻碍这种释放

如果进来的仅仅是正常电源但正负极接反了   则不存在二极管阻碍释放的问题  因为没什么需要释放的

网友M(2018-08-02):
选择第二个,针对浪涌部分你放在二极管后面 对于负向浪涌是无效的,你在考虑放保险丝后面的意义在于哪 ,如果TVS 击穿失效你的保险丝的保护作用?

网友N(2019-04-17):
这么长时间了,有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结论?我常用第一个,呵呵

网友O:
TVS管,从批量产品来看,有一定的损坏率。
理论上,tvs管因放在无限接近接口处。
实际上tvs管如果是电源端,主要保护输入电容和电源芯片。可以先放在电容前面,电容后面是电源芯片。tvs前面搞个小值大封装电阻。既可以限制电容充电电流,实际上也保护了tvs

网友P:
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来终止这个话题吧。
先说答案:肯定是第二个。选第一个的人需要好好反思一下了。
再说为什么:首先,以泄放为手段的电路保护性器件,都要尽量放在前端入口,这是指导性思想;其次,从电路意图上来看,应该是a.防电源反接;b.防外部电源干扰(主要是静电,再说就是脉冲群等。浪涌?勉强点,TVS恐怕吃不掉这么多的能量)。这两个功能都不能缺失掉,并且在遭遇风险事件后最好能够恢复。

第一个图,负向电压浪涌来了,二极管就牺牲吧,那双向TVS的意义何在。
第二个图,选择双向TVS的时候,这里注意,负向电压浪涌来了,TVS雪崩之后,还会残存一个电压,这个电压必须低于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从而使得二极管承接下。
这两个图,自恢复保险丝,都靠后靠后,你站在前面是想保护TVS吗?保护得了吗?

最后,关于泄放类元器件,设计思想就是向前冲,正面抵抗。而且越是血厚的越要向前冲。这里面有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TVS。气体放电管过的电流最大,是防雷级别的,不过动作很慢,应该站在最前面。压敏电阻也能过大一些的电流,不过是自我牺牲,靠后一些。TVS反应速度最快,但是过电流小,就躲在最后,吃一些快速,但是能量低的危害,比如静电。再往后就是那些保险丝,防反接二极管,电容电阻,滤波电路等等,这些负能量自己存着的器件。
怎么样,有点像玩游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来终止这个话题吧。
先说答案:肯定是第二个。选第一个的人需要好好反思一下了。
再说为 ...
这两个图,自恢复保险丝,都靠后靠后,你站在前面是想保护TVS吗?保护得了吗?

如果选的tvs是12V的,有时使用时可能会接错电源,接了个15V的,保险放在前面,能否保护一下 tvs ?

网友Q:
TVS管主要是吸收浪涌,静电等高能量短时脉冲,如要是防电路电源输入过压,应该要要加一个稳压管。

网友P:
引用 楼主:
如果选的tvs是12V的,有时使用时可能会接错电源,接了个15V的,保险放在前面,能否保护一下 tvs ?

...
如果选的tvs是12V的,有时使用时可能会接错电源,接了个15V的,保险放在前面,能否保护一下 tvs ?

这么说起来是可以。不过PTC或者TVS特性曲线虽然都非常陡,他们还是有线性区域的,也就是说,接错了电压,最终仍然是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这时电流还是会比正常电流大。各个参数要计算好。

为了防止接错电压,可以设计过压保护电路啊。

网友R(2019-05-31):
引用 网友J:
当然要接在防反接二极管之前,否则防反接二极管会承受浪涌或者因反向耐压阻绝泄放。 ...

双向的TVS 放在防反接二极管的前面还是后面好?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二极管放在前面会失效短路失去防反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