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发烫

楼主(2018-06-27):
硬件:一蓝牙模块,一供电模块(15V转3.3V)
连接:TX,RX,VCC,GND,LED控制管脚及主从机**清除管脚
现象:出现过DB9与现有设备相连时,电源及蓝牙模块发烫,但无法复现
(正常工作电流仅20mA,发烫时电流至200mA)
这种情况改如何处理,请求大神们支援。。。

网友A:
不用说肯定是什么地方短路了。
要是没法复现的话问题就复杂了。
检查连线,清理台面,要是能正常始用就不就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说肯定是什么地方短路了。
要是没法复现的话问题就复杂了。
检查连线,清理台面,要是能正常始用就不就 ...

主要是之后无论如何拔插,一直可以正常使用。就怕给软件工程师测试时,出现发热,导致烧坏。

网友B:
要么是局部短路,要么是栓扣现象。显然前者好解决,后者往往出现在IO上电前存在过压时,232接口可能会出现此类问题,注意上电次序即可。如不能保证严格的上电次序,需要做保护设计,一般串个小电阻即可解决。

网友B:
补充:用肖特基二极管加钳位也可以解决且可靠性更好。

网友C:
出现闩锁一般都是脉冲高压诱发,3.3V电源是LDO产生还是DC-DC输出的?最好用LDO,毕竟现在BLE耗电都小,20mA下耗散功率还不算大

网友D:
你的蓝牙模块没有与设备连接时发烫不,可以逐步排除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现闩锁一般都是脉冲高压诱发,3.3V电源是LDO产生还是DC-DC输出的?最好用LDO,毕竟现在BLE耗电都小,20mA ...

3.3V电压由LDO产生,正常工作时功耗很低,基本不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蓝牙模块没有与设备连接时发烫不,可以逐步排除故障

出现发烫时拔掉了,然后立刻再次上电,就不再复现。

@此名待续 :可以的
@lihui567 :因为无法复现,目前考虑增加保护电路
应该是上电瞬间电压尖峰引起的
@lihui567 :发烫情况出现在上电瞬间,蓝牙模块没有与其他设备相连
先单独给模块上电,设备部连接蓝牙,也会发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用肖特基二极管加钳位也可以解决且可靠性更好。

客户处应该不能保证上电次序,您的意思是在输入端加钳位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客户处应该不能保证上电次序,您的意思是在输入端加钳位二极管?

上电次序可以靠结构来实现,典型例可见USB。不能通过结构实现时,只好做钳位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