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为示波器挑选探头

楼主(2018-06-27):
公众号:安泰测试

       探头作为测试系统的一部分,其重要程度往往容易被忽视。在为示波器匹配探头时,甚至于有直接从抽屉里拿最近那根的极端情况。那示波器探头有哪些分类?这些分类有什么区别?应该如何选择?安泰测试将详细介绍探头的种类及优缺点、并讨论探头选择的注意要素。

探头选择需要注意的因素

      首先,“探头+示波器”构成一个整体的测试系统,将一起对测试结果产生作用。事实上,单台示波器和单个探头各有其带宽和上升时间等指标,但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计算这个系统的指标。通常,我们会为示波器推荐特定的探头,同时标明整个系统的指标,因此当您在选择一款非标配或推荐的探头时,需要考虑到可能存在无法预期的测试结果。其次,为保证探头对被探测电路的影响最小,一款理想的探头应该提供绝对的信号保真度,对原始信号没有任何影响,并且非常容易连接到被测电路。但实际情况是,探头一定会影响你的测试。但通过选择合适的探头,并且慎重考虑您的测试应用,您可以将影响降至最低。

通常需要考虑信号的类型。是电压还是电流?是单端信号还是差分信号?

1.其次,您还需要了解测试信号的信号频率成分,除了测试包括基频,是否还需要测试谐波和杂散?您必须保证您的示波器和探头具有足够的带宽来观察所有的信号能量。

2.测试系统的上升时间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它将影响对被测信号上升时间的测量,测试系统的上升时间需要比被测信号上升时间快5倍。

3.此外,探头的电阻和电容也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其重要程度取决于被测信号的阻抗。而测试点的几何尺寸也将影响探针和连接方法的选择。

如果您有仪器需要维修可以找我们~
淘宝店铺:安泰仪器设备技术支持与维修中心

网友A:
这个也是个大学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