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式开关电源MOS管发热明显什么原因?

楼主(2018-06-27):
示波器看MOS(7N65)管G极开关信号频率40KHz,上升时间500ns,下降时间<500ns,占空比约20%,磁芯Ae0.52cm2,初级匝数50匝,输出电流2A(12V),为何发热明显?G极电阻已经10欧了,再小也改善不了多少上升时间,40KHz也算低频了,再低估计效率更差,可否通过减少初级匝数缩短磁通时间来减少占空比达到降温?附原理图,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楼主:
前辈帮忙啊

网友A:
G D 波形帖来看看?

楼主:
D极波形不敢用示波器量,怕击穿,G波形很干净,占空比25%,Ton=5us, Toff=15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G D 波形帖来看看?

D极波形不敢用示波器量,怕击穿,G波形很干净,占空比25%,Ton=5us, Toff=15us。

网友A:
既然搞电源,高压探头还是要买的。。。

网友B:
MOS升温正常,主要看温度合不合理,
主要是看效率,工作模式对不对

泰德半导体-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C:
BP3306  输出驱动能力只有100mA,而你选择的MOS管,Qg达到25nC以上,完全不是BP3306  可以驱动起来的。问题里面没说输出功率是多少。根据BP3306  规格书,只合适于驱动30W以内。
而30W以内,MOS管最大选择2N60就了不起了。这时候,被驱动的MOS管才适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BP3306  输出驱动能力只有100mA,而你选择的MOS管,Qg达到25nC以上,完全不是BP3306  可以驱动起来的。问题 ...

那可否加级驱动增大驱动能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可否加级驱动增大驱动能力?

当然可以,外加图腾柱就行了。这样芯片驱动扩展到200W以上都不是问题。图腾柱供电可以和芯片一路,由于驱动脉冲电流加大,被推MOS管大了有发热,注意这方面问题就好了。

网友D:
观察VDS波形,是否出现大小波,适当改变扎比调高D,R22放电适当减小至47K左右,RCD是否用力过猛,图上看你的VCC电阻太大了,这就说明你的变压器设计本不合理,但是这些前提是,你的输出功率和效率,是否需要你加散热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可否加级驱动增大驱动能力?

不讨论你变压器是不是够大小,一般来说,做这样的电源,用临界以下最优。
输出必须采用三明治。至于电感,给你一个参考:55KHz 400W净输出,反射电压120V,临界电感量是230uH。
如果设置的反射电压一样,你按照设计的输出功率和实际频率,折算你需要的电感量就可以了。
230*400/24*40/50=3mH。
大于3mH,就是CCM模式,小于3mH,就是DCM模式,考虑到功率比较小,可以稍微放宽点,建议1.5mH。
算功率,EE28磁芯足够,初级0.3线 60T+60T分2部分,开气隙到1.5mH。输出搁原边中间,三明治,13T,用0.3*10根。这个参数,窗口绝对够,铜线余量很大了。祝你好运☺

网友:
拿分走人

楼主(2018-08-09):
引用 网友C:
不讨论你变压器是不是够大小,一般来说,做这样的电源,用临界以下最优。
输出必须采用三明治。至于电感, ...

受教了,谢谢,我绕制一个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