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SPI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8-06-27):
现有两块单片机之间用spi通信,各自有两个串口都被占用。设为主机的通过spi总线向从机发送指令,从机从串口读取数据再发送给主机。但是spi总线上,从机不能主动发送数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主机通过SPI向从机发送指令, 从机怎么又从串口读取数据?

这两者是怎样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通过SPI向从机发送指令, 从机怎么又从串口读取数据?

这两者是怎样的关系? ...

从机有两个串口从外设读取数据,再通过spi发送给主机。

网友B:
主机可以发命令查询,也可以通过IO通知主机有新数据。

网友A:
主机和从机模式相互切换一下

网友C:
主从主从,从机当然不能主动发送数据啊,你参考下SPI接口的传感器设计就知道了,一般都会是主机查询或者通过一PIN通知主机数据OK主机过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