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触点防打火

楼主(2018-06-27):
整了一个继电器输出电路,测试时开通关断继电器触点打火,并且有干扰CPU的现象,这个怎么破?

网友A:
那个触点?  一般感性负载(继电器本身自己的线圈,或者电机类)当突然断电的时候会有反电势,电压还非常高,所以会反接二极管4007放电(高频选择快回复二极管)。
但是有些仅仅接二极管还不够,需要并联一个CBB电容放电,一般474就够了,看负载类型,选择不同的耐压,例如24V大电流的支流电机负载,最少要用275V耐压的电容。

网友A:
所以标准继电器带直流电机的电路,继电器本身线圈要一个4007(用2003驱动的话,有些2003自己带反向二极管就不用外接二极管了),负载那边也要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标准继电器带直流电机的电路,继电器本身线圈要一个4007(用2003驱动的话,有些2003自己带反向二极管就 ...

先谢谢,我就是用的2003驱的,所以线圈那边就没再接续流二极管,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触点打火,做实验用的是0.1uF/1KV的瓷片电容串0.5W的100R电阻,没什么效果,在触点并一个0.1uF/300VAC的安规电容效果不错,但是空间有限,安规电容的体积太大了,0.1uF的CBB电容的体积也装不下,还有什么好建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触点?  一般感性负载(继电器本身自己的线圈,或者电机类)当突然断电的时候会有反电势,电压还非常高 ...

你是说触点那边也需要反接一个二极管?继电器带的是交流220的负载的话电容是不是得选630V以上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触点那边也需要反接一个二极管?继电器带的是交流220的负载的话电容是不是得选630V以上的呀? ...

交流220V电机一般很少并电容的,都是直接连的.

要想不打火,就得加过零检测电路,在过零点时候对继电器进行吸和和断开.
不过我们几十瓦的交流电机一般都直接继电器驱动.

直流电机需要并电容,一般都是用CBB电容,这个是没法避免的,直流电机断电的瞬间,会产生很强的反电动势.

楼主(2018-08-01):
引用 网友A:
交流220V电机一般很少并电容的,都是直接连的.

要想不打火,就得加过零检测电路,在过零点时候对继电器进行 ...

我又重新做了实验,将一个0.1uF/630V的CBB电容和一个0.5W的100欧电阻串接之后并在继电器的公共端和常开端,之后干扰CPU的情况基本解决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继电器线圈一侧是否也需要并接一个CBB电容(因为我看到你的第一条留言里说的仅仅接二极管还不够,需要并联一个CBB电容放电)?还有线圈和续流二极管之间的回路是不是越小越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重新做了实验,将一个0.1uF/630V的CBB电容和一个0.5W的100欧电阻串接之后并在继电器的公共端和常开端 ...

变压器本身的线圈通常也是一个电容一个二极管.
但是实际上大家都是用ULN2003驱动,2003里面内置了反向二极管,再加上本身继电器的线圈是低电压小功率小电流的,(常用的都是12V 30mA 的)
所以通常的接法就是直接接2003,不用电容(二极管在2003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