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仿真要看IO端口的值,要用哪个变量啊。

楼主(2018-06-27):
PORTA的值一直不变。

楼主:
PORTB,PORTC可以看到,都是一样的操作啊?

楼主:
pic单片机真TM搞事情,要用LATA去看IO口输出的数据,日了。

网友A:
过年的时候,弄1822现在还没有弄明白,这个鬼MCU到底发的是什么疯,我也算是经历了不少MCU了,从51到ARM用了不少,这个PICkit简直是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年的时候,弄1822现在还没有弄明白,这个鬼MCU到底发的是什么疯,我也算是经历了不少MCU了,从51到ARM用 ...

主要是他IO口都有复用功能,然后一堆寄存器去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pic单片机真TM搞事情,要用LATA去看IO口输出的数据,日了。

PIC单片对IO有个类似影子的寄存器LATx寄存器,一般读数据直接使用PORTAbitsx,写数据写LATAbitsx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单片对IO有个类似影子的寄存器LATx寄存器,一般读数据直接使用PORTAbitsx,写数据写LATAbitsx寄存器 ...

程序写PORTAbits也可以控制IO口啊。

网友C:
pic最重点的毛病这个还远远不算,其他更要命的毛病大堆大堆,随手举个例子,多字节减法,用51写,用pic写,对比一下,看看哪个更爽更老道,当然爽不爽在其次,关键看其中隐藏了多少可能的炸*八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