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负载检测电路求助

楼主(2018-06-27):
我想实现接上负载RL(RL是一个机器人,我做锂电池给它供电,转动霍尔开关启动/停止机器人),LED点亮的功能;但是测试发现由于霍尔开关不是机械开关,有漏电流,导致在“OFF”下,三极管Q1导通,需要加什么电路能实现只有当"+25V"->"R2"->"R1"->"D1"->"RL"->"GND"回路的电流大于一定值,三极管才会导通;
谢谢了

网友A:
1、R2改小。
2、如果R2不能再小,则可在Q1发射极串联一支普通二极管,或者发光二极管,或者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2改小。
2、如果R2不能再小,则可在Q1发射极串联一支普通二极管,或者发光二极管,或者稳压管。 ...

这样吗,老爷子?减小R2,我能理解,串二极管我就不懂了。麻烦老爷子解释下啊。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吗,老爷子?减小R2,我能理解,串二极管我就不懂了。麻烦老爷子解释下啊。谢谢了。
...

Q1发射结在R2两端电压超过该PN结导通电压时才会产生基极电流。
今将发射结再串联一支二极管,那R2两端电压就要增加很多(二倍或者更多一点)才会使Q1具有足够的基极电流而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发射结在R2两端电压超过该PN结导通电压时才会产生基极电流。
今将发射结再串联一支二极管,那R2两端电 ...

嗯,明白了。需要加什么器件能实现回路电流大于等于5mA(假设)三极管才能导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明白了。需要加什么器件能实现回路电流大于等于5mA(假设)三极管才能导通呢? ...

R2在图中标注为20k,通过5mA电流,那么R2两端电压为10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明白了。需要加什么器件能实现回路电流大于等于5mA(假设)三极管才能导通呢? ...

有没有搞错?

楼主:
搞错了,假设R2为2K,只有电流为5mA时,三极管才能打开。需要加什么器件呢?

楼主:
或者说只有电流大于一定值三极管才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错了,假设R2为2K,只有电流为5mA时,三极管才能打开。需要加什么器件呢? ...

R2为2kΩ,电流5mA,那么R2两端电压为10V。
3楼图中D3可以选用标称电压9.1V的稳压二极管(联接方向与图中相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错了,假设R2为2K,只有电流为5mA时,三极管才能打开。需要加什么器件呢? ...

采用稳压二极管的方法,三极管开始导通的电压数值不是很准确。
要准确,不要用普通三极管,改用电压比较器,R2两端电压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为2kΩ,电流5mA,那么R2两端电压为10V。
3楼图中D3可以选用标称电压9.1V的稳压二极管(联接方向与图中 ...

懂了,谢谢了,老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