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如何改变PC的值

楼主(2018-06-27):
我想在FLASH里面存入两段程序,假设一个存在0x08000000(即烧录进去的,main函数),另一个存在0x08001000,我想在执行第一段程序的时候给PC赋一个值0x08001000,让它跳到另一段程序,关键要如何改变PC的值呢?

网友A:
直接goto不成么

网友B:
改变PC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C:
typedef  void (*iapfun)(void);                                //定义一个函数类型的参数.
iapfun jump2app = 0;
jump2app = (iapfun)*(vu32*)(appxaddr + 4);                //用户代码区第二个字为程序开始地址(复位地址)
MSR_MSP(*(vu32*)appxaddr);                                            //初始化堆栈指针(用户代码区的第一个字用于存放栈顶地址)
jump2app();                                                                            //跳转

网友D:
一般情况   指针
特殊情况  汇编

网友E:
这个需要通过嵌入汇编指令进行跳转,因为你直接对地址操作了,用C可能复杂点,不好办。

网友F:
5楼正解,这个ST官方早就有了,就是5楼的代码。
现在基本都采用uboot一样的跳转方式,先定义一个空函数指针,然后赋值跳转过去,实现跟跳转函数一样功能跳过去

网友G:
jump2app();这个是什么函数呢

网友H:
我喜欢用指针 不会用汇编

网友I:
相对来说安全的方法就是直接指针指过去

网友J:
指针也不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