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生成的bin文件跟直接用J-Flash读出来的bin不一样

楼主(2018-06-27):
我现在使用MDK内部的fromelf.exe软件来生成bin,但是生成的bin文件,跟直接用J-Flash读出来的bin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生成的bin文件,和hex有点象。至少开头是一样的。好奇怪

网友A:
可以看一下hex文件结构,因为hex包含地址内容,而bin中没有,相应bin文件可以看做是hex文件中取出来的

楼主:
我直接用MDK自带的fromelf.exe生成的。但是生成的bin不对。奇怪了

网友B:
就说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了,一点也没说

网友C:
你怎么确定自己生成的BIN文件不对,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D:
跟hex很像,是不是参数错了,生成的是hex,只不过扩展名是bin

网友E:
直接2进制比较  看看哪里不对

网友F:
fromelf --bin !L --output rtthread.bin

网友G:
菜单栏打开Project->Option for Target‘xxxxx’->User
如下图所示,按下图勾选后填写相关指令,其中a.bin即为要生成的Bin文件名字,你可以自定义,也可以为B.bin,out.bin等等。在填写指令时候注意空格:fromelf --bin !L --output a.bin

http://www.21ic.com/evaluation/MCU/201512/652045_3.htm
看这个地方,有专业人士写的东东,很不错。

网友H:
打开的方式不对。

网友I:
如果生成不对,将这个BIN下进去应该不会正常运行吧

网友J:
接下来我们配置如何编译输出BIN文件,这个可以用于测试通过U盘升级程序。
从菜单栏打开Project->Option for Target‘KEA64 Flash’->User
如下图所示,按下图勾选后填写相关指令,其中a.bin即为要生成的Bin文件名字,你可以自定义,也可以为B.bin,out.bin等等。在填写指令时候注意空格:fromelf --bin !L --output a.bin

找到工程目录,我们看到在该目录下已经生成了a.bin文件,我们将该文件拷贝到开发板对应的128M的U盘盘符内即可发现,开发板上的编程指示灯开始闪烁,然后几秒后就开始执行代码指定的程序了。
------------------------------
从楼上那链接找的。

网友K:
烧烧看不就直到了,我远程升级一直用KEIL生成的bin。
bin是连续地址,从你开始选的往后一直是连续了
hex带地址信息,hex每行都带有地址信息,然后才是类容,
烧写的东西HEX和J-FLASH一般读出来的是一致的,HEX转BIN也基本内容不变的,烧进flash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L:
远程升级一直用KEIL生成的bin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生成的bin文件,和hex有点象。至少开头是一样的。好奇怪

楼主研究这个有什么用?我也好奇,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接下来我们配置如何编译输出BIN文件,这个可以用于测试通过U盘升级程序。
从菜单栏打开Project->Option for ...

按你这个操作可以吗?我也想试下,生成下BIN

网友M:
med编译生成的bin直接拖到NUCLEO板卡就可以执行了。

网友N:
记得玩ST官方的板卡就是直接复制bin文件,关于这个文件没怎么仔细看过。

楼主(2020-01-17):
。。。那我想算上面的运行clk,怎么计算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