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发送这个帧的程序咋写?

楼主(2018-06-27):
请问一下,用stm32串口发送这几个数据,电压和电流是未知的,还必须还这个帧的格式写,串口发送这个帧的程序咋写?

网友A:
哪儿啊?我怎么没有找到。。。

楼主:
USART_SendData(USART1,0x3A);
   USART_SendData(USART1,result);
   USART_SendData(USART1,result1);
   USART_SendData(USART1,result+result1);
   USART_SendData(USART1,0x0D);
   USART_SendData(USART1,0x0A);
这个程序有误,望大神不惜赐教

楼主:
这个自己写的,不合适

网友B:
估计result是电压,result1是电流。
USART_SendData(USART1,0x3A);
   USART_SendData(USART1,(result>>4)+0x30);
USART_SendData(USART1,(result&0x0f)+0x30);
   USART_SendData(USART1,(result1>>4)+0x30);
USART_SendData(USART1,(result1&0x0f)+0x30);
   USART_SendData(USART1,((result+result1)>>4)+0x30);
USART_SendData(USART1,((result+result1)&0x0f)+0x30);
   USART_SendData(USART1,0x0D);
   USART_SendData(USART1,0x0A);

网友C:
:dizzy:  表示要吐了    0X360X34 两个十六进制字节   先转成ASC码10进制6和4   然后又拼合转回十六进制 0X64  最后意思就是0X64对应的值100

楼主:
恩恩,result是电压,result是电流,试了一下你的程序合适了,谢谢了

楼主:
对啊,这个也把我纠结坏了,太恶心了

网友D:
Modbus ASCII格式

网友A:
类似于modbus ASCII。缺少ID啊。自定的协议吗?

楼主:
恩恩,是自定的协议,上面的程序挺合适的,只要在发送每一句数据的时候加一个延时程序就没问题了,不延时我试了一下还真不行

网友E:
因为你在发送前没有判断标志位、、、

网友F:
uint8_t voltage=100;
uint8_t current=200;
uint8_t CheckSum=0;

CheckSum=voltage+current;
printf("\"%03u%03u%03u\r\n",voltage,current,CheckSum);

网友E:
看21ic 公开课 stm32入门到精通 大面积讲串口...你要的里面讲过...

网友G:
这个最好先建立一个数组空间,将需要发送的数据存储在数组空间中。完成之后,关闭其他高优先级的中断,调用串口发送函数一次发送。单片机上是16进制,而PC机通常需要ASCII码,所以PC机上看到的1、2、3之类的数字其实是由0x31、0x32、0x33这些ASCII码转换来的。同样要把单片机中的0x64(即100)发送给PC机,就需要发送(1+0x30、0+0x30、0+0x30)三个ASCII码值。

网友H:
这个需要自己封装吧

网友I:
发送前有没有判断标志位

网友J:
加标志位啊,这个自己可以定义一个简单的协议

网友J:
可以用串口引脚发送给485芯片,加modbus协议啊

网友K:
自己定义字符串 往里缀上

网友L:
可以自己定义一个简单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