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30从低功耗唤醒的问题

楼主(2018-06-27):
我使用F030打开了PWR时钟并按照流程进入了STANDBY模式后,不能用中断唤醒或Debug调试了,有大神指导原因的吗   弄了都快一周了  毫无进展~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编写低功耗待机模式时要注意,不要一开机就进入待机模式,这样下载程序就没发进行了,比较好的方法是开机先延时一段时间后再进入待机模式,这样就避免了无法下载程序的问题。如果已经造成这种情况,最好使用串口ISP方式下载一个非低功耗得程序进去,或者用串口下载程序直接擦除片子。待机模式好像只能用wakeup和RTC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