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FPGA、CPLD,PSOC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楼主(2018-06-27):
相对于FPGA、CPLD,PSOC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网友A:
FPGA CPLD再怎么好也是单方面的  PSOC 相比于他们在数字方面虽说弱一点 但东西多 模拟 控制 都不那下。

网友B:
PSOC功能更全面一下,fpga和cpld只是数字方面,没有模拟电路

网友C:
相对于FPGA、CPLD来说,PSOC得有时就是不但有可编程数字,还有很强的可编程模拟,还有很强的CPU

网友D:
从应用角度讲,PSoC 的系统级设计能力更高,芯片既支持数字设计也包含模拟功能,这样才是系统级芯片啊。

网友E:
从芯片设计的角度, PSoC 技术更先进,CPLD/FPGA 有很多厂家都可以做,有些国内大学也可以做。但是做 PSoC 真的很难。 这种另辟蹊径的技术需要大量的原始积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搞出来的。

网友F: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功能不用,应用场景也不同,个人感觉FPGA高大上些

网友G:
纯硬件和控制器的区别

网友H:
PSOC的引脚选择功能有点类似于FPGA和CPLD

网友I:
都是要精通了才能产生价值

网友J:
单片机、PSOC、FPGA三者的主要区别
PSoC 相当于MCU+可编程模拟外围电路+可编程数字外围电路。
FPGA是可编程数字外围电路。
现在的单片机一般是mcu+有限的固定的模拟或数字外围

网友J:
PSoC 的最大特点就是集成度高,设计灵活。可以看成是MCU,FPGA/CPLD,ispPAC集合,呵呵。
1.它里面包含MCU(psoc1为m8c,psoc3为51,psoc5为arm Cortex-M3),这是和你讲的那几种是有区别的。它可以很方便的实现系统设计,虽然fpga可以通过设计实现软核,但增加了设计难度,性能也达不到硬核的程度。
2.PSoC还包含可编程数字模块(类似FPGA/CPLD),以及可编程模拟模块(类似ispPAC),即具有处处理数字和模拟两种信号的能力,此外,psoc具有的a/d,d/a模块解决了两种信号的接口问题
3.PSoC设计很简单,并且可以实现重构
4.psoc除了具备一般单片机的资源外,还有可编程时钟,低电压检测,升压泵,内部精密参考电压等等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