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can't aquire device’

楼主(2018-06-27):
CY8C27443, 用MINIPROG,刚开始的时候,可以烧写,第二次,就出现‘can't aquire device’了,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硬件连接有问题吗?

网友B:
不好判断,原因很多

楼主:
唉,明儿再说吧,大家等我好消息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程序导致的呢

网友C:
建议楼主硬件复位试试

网友D:
检查一下硬件连接,看一下软件的代码保护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