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uct定义错误

楼主(2018-06-27):
写了一个复数运算的头文件,加到project后报错说complex的struct未定义
我有重新开了一个project测试,结果还是这样。
原先写的头文件,用Dev-c测试的时候都没问题,加到ccs就有问题了,ccs用的是7.2.0。
求大神看看这倒是怎么回事。

网友A:
comp1 c前面加struct

网友B:
ccs里面的c和普通的c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网友C:
用的编译器的语法,这样定义结构体是错的

网友D:
dev-c是能这样定义的,是dev-c编译器让用户可以这样定义吗

网友E:
编译器的语法不一定都相同

网友F:
建议你看看结构体的声明和定义,按照C的方法做是不会错的!

网友G:
comp1 c没有定义

网友H:
这个结构体的定义的好好参考下网上的基本实例的

网友I:
typedef struct comp1{
float real;
float imag;
};试一下,我用IAR都是这样定义的

网友J:
使用未定义的结构体

网友K:
struct Student
    {
    int a;
    }Stu;

网友L:
struct  struct_name {
xxx  x1,
xxx  x2,
... ...
}

网友M:
struct Point  {
    float x; // x 坐标
    float y;  // y 坐标
} ;

网友N:
struct  {
    float x;
    float y;
} point;

网友O:
上面的初始没有差别但是要注意不同的类型的匿名结构体变量他们的类型是不同的

网友P:
结构体可以让用户自定义一个数据类型

网友Q:
struct 是定义一个结构体,结构体里有你需要的变量名和函数

网友R:
注意声明结构体后要初始化

网友S:
struct你就看做是上面struct stu的一个数据

网友J:
结构体呢?

网友O:
一般只用来生成一个变量

网友K:
struct
    {
    int num;
    int age;
    }aaa,bbb,ccc;

网友N:
这样子定义一个结构体,结构没有名字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用来用来声明变量了

网友L:
声明一个结构体,结构体是什么的,结构体就是C语言中的一种复杂数据类型,就是就 int float 一样。

网友M:
定一个最简单结构体point 点吧,一个pont 应该是由 x,y 坐标决定的

网友R:
楼主没有定义这个结构体吧。

网友Q:
然后可以声明这个结构体的变量,然后这个变量就包含你定义的变量和函数。注意声明结构体后要初始化

网友P:
这个数据类型可以包含很多的数据类型 ,如int,char,等,它也可以再包含一个自定义数据类型,如一个结构体,就是你说的像上面那样,还可以包含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