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恒流IC的电流输出问题

楼主(2018-06-27):
假设某一的恒流IC  输出为350mA  我现在的要求只要150mA  是否可以使用

网友A:
看你的负载要求

网友B:
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网友C:
某一的恒流IC  输出为350mA      这应该是最大输出值吧,  小于这个值的任意电流都可以调节吧
这还得看你的 IC 的型号再来说了

网友D:
需要看你IC输出接的电路

网友E:
可以使用的      电路电流由负载决定

网友F:
绝对可以使用,你说的【350mA】是指其最大可输出的电流。正好在你需要150mA的范围之内,故可以用。若是需要【400mA】就不行了。

网友G:
直接加个电阻在输出后面限制它的电流就行了,至于多大就用公式算

网友H:
现在很多的恒流IC都是可以用电阻来调节电流大小的,你如果用的是这种IC电阻加大一点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