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降噪问题

楼主(2018-06-27):
本人做了个大创项目,基于simulink平台进行主动噪声控制,目前已经在电脑上完成实验,下一步需要进行移植到单片机上,需要有两个麦克风接口,一个扬声器的DSP板,但是对单片机完全不熟悉,时间也比较紧,没有办法进行系统学习,利用matlab可以生成C代码,怎么移植到单片机上,一些底层程序怎么写啊?

网友A:
用MATLAB去噪用个fft,然后滤一下波,但是想要移植到底层,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网友B:
看你这样比较麻烦,因为要实现你的效果,其实还有很多地方要做

网友C:
建议学习matlab生成DSP代码相关内容,TI2000系列可以支持用matlab实现底层代码

网友D:
matlab验证完后,直接在DSP上用C语言实现也不难。如果用matlab生成所需的程序,文件有点大,效率也不大好。

网友E:
在dsp上用C语言实现也不难

网友F:
降噪主要看算法

网友G:
除了外设的配置比较特殊  需要了解外   其他的直接在主函数中跑就可以了
注意一下数据格式

网友H:
是的,这个关键就是底层的驱动的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