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升压电路问题

楼主(2018-06-27):
做的UC3843的升压电路,2脚直接接地了。接10.7V输入时,测得1脚为7.48,7脚为10.7,8脚为5,其余都为0。后边的开关管G级和S级都为0V,没发达到升压的目的,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电路没有起振,找UC3843的典型应用电路试试

网友B:
芯片6脚没电压怎么解决呢?

网友C:
在国内电子设备当中电源PWM控制电路最常用的集成电路型号就是UC3842或KA3842

网友D:
需要注意的是电源开关管源极S极通常接个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作为过流保护检测电阻此
电阻的阻值一般在0.2-0.6之间大于此值会出现带不起负载的现象就是次极电压偏低

网友E:
由于UC3842KA3842的工作电压和输出功率均与UC3843KA3843相差甚远 3842系列和3843
系列在启动电压和关闭电压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前者的启动电压为16V关闭电压为10V;后者的启动
电压为8.5V关闭电压为7.6V。这两个系列的IC不能直接代换。如确有必要用后者代换前者时要对电
路加以改造方可。

网友F:
UC3842B的7脚外部滤波电容若出现容量减少或者漏电程度增大的现象时,也会引起输出电压高、启动难、不启动等一系列故障。